戴尔15r-5521进水机器,开机4声咚咚咚咚报警

楼主(2017-08-13):
第一声大,后边三声小。电流到0.8几,回来掉到0.7报警。不插内存2声报警,BIOS刷过了,问题一样。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处理了,腐蚀的件也换了

网友:
这个本电池座爱坏,我都把座换了,电池也换了

网友A:
是CPU的问题 是半载在的cpu吧,好好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cpu吧  看看大芯片有没有问题  这样机器搞起来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的问题 是半载在的cpu吧,好好看看吧

不插内存,报警2声,插了内存是4声报警。CPU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这样的,没搞好啊!!!论坛里面发现bios容易坏啊!复位供电都正常,加焊了CPU,桥都不行啊!!

网友:
PL701实测电压1.28,  是不是电压有点高,这个是什么供电

网友(2023-06-29):
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进水的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