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20小主机维修

楼主(2017-08-13):
今天接到了一个华硕g20小机器,看着挺精致,重量也很大。上网一查价值一两万,顿时激动了,这修起来就赚大了。看症状加电不显示,然后拆开先拔插内存,竟然神奇的亮机了,但是显示检测不到系统。这个机器是双硬盘,系统肯定在固态硬盘里,先观察外观,发现硬盘线松了,怎么插也插不紧,然后用胶固定了一下,亮机进系统,测试一个小时,完活收钱

网友A:
楼主,一共收了多少大洋啊,,,,,,

网友B:
*脏话*,,这么好的事,到底啥问题,不显示还是不进系统。。

网友B:
再给他换个电源。楼主这个月就不愁了

网友C:
起码要昧着良心收他三张  好不容易来了只肥羊  那么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用橡皮擦内存擦上个三小时呢

网友D:
那天一个客户问我维修费是不是按机器的价值来定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共收了多少大洋啊,,,,,,

收了三百八十块大洋,开始就是加电不显示,拔插了内存显示了,但是今测不到系统,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这么好的事,到底啥问题,不显示还是不进系统。。

收了三百八十块大洋,开始就是加电不显示,拔插了内存显示了,但是检测不到系统,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给他换个电源。楼主这个月就不愁了

收了三百八十块大洋,开始就是加电不显示,拔插了内存显示了,但是今测不到系统,进不去系统。它的电源很特殊,双适配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码要昧着良心收他三张  好不容易来了只肥羊  那么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用橡皮擦内存擦上个三小时呢 ...

收了三百八十块大洋,开始就是加电不显示,拔插了内存显示了,但是今测不到系统,进不去系统。哈哈,客户放下机器就走了,所以放开手脚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天一个客户问我维修费是不是按机器的价值来定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机器客户去售后问了,好像要收他3000大洋给返厂修,所以也不知是看机器的价值

网友:
300多不多啊,有钱人不在乎这点钱,只要早早把机器弄好了就行

网友:
300多   收少了  上万的机器  就收这点 人家会以为你瞧不起他的

网友:
这种机器才收的起价钱,修起来才带劲,不像一些老机器

网友E: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好吧图来了,本来没想上图的,这个机器我修的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修供电或者信号,所以没好意思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共收了多少大洋啊,,,,,,

都要图片瞧一瞧,那就给你们看看,本来没好意思上图,修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修信号或者供电,不好意思上传图片

网友:
捡钱的节奏,楼主好生意哦!我十年都没一单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