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7-08-13):
上电点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停,不会再自动开,然后测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测CPU电压好像没有,可能是断电太快,没测到,还是就没CPU电压。再测CPU电源芯片供电正常,EN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了,请大神指教一下,还要测那里

网友A:
我也是正在修一块B75的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以前多是内存问题(检测不到或者不过都会转一下就停),现在这块搞好久了没搞定,

网友B:
刷BIOS  查12V 5 V 电压检测, 0.95V

网友C:
风扇转一下,INTEL的板现在都这样,不要急慢慢来,先看所有供电都正常没

网友:
测全板供电,12V 5V检测电压正常不

网友D:
我上次修到过一台华硕B85的,刷BIOS解决问题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累板子只要不正常都会有这种现象,,不一定是CPU供电

网友:
别的供电都出来看了吗?12v 5v正不正常

网友:
12V 5V检测也正常

网友:
桥的1.5V供电测过没有?

网友E:
也有了,应该就是CPU电压没有,还在努力啊

网友:
实在没分才发。。。。共享精神何在。。。

网友:
转一下就听  有没有把12V拔掉试试是不是会常转    有没有可能是CPU  MOS短路

网友F:
重点查主板的三极管或贴片小电阻.

网友:
断开4P供电再看下会不会断,无法再次触发是短路保护,开机前表笔先放好测量位,一般万用表也能测得到,没有的话说明根本就没出电压

网友:
按照 供电 时钟 复位 顺序去弄估计都没有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有的1.5V

网友:
强制短接绿线  看看有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强开机是没有CPU电压的

网友:
PG检测信号,去掉三极管就好了,通病来着

网友:
去过了,EN,GD都去过了,也不行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短路啊,转一下停了看再开能不能转,如果不能就是短路了,如果能开就是少电压,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了,应该就是CPU电压没有,还在努力啊

这个CPU供电是统一CPU供电,只要EN,供电,反馈正常,就能发出。你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正在修一块B75的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以前多是内存问题(检测不到或者不过都会转一下就停),现 ...

这个需要查全板的各个电压,各个信号都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查12V 5 V 电压检测, 0.95V

这板子没有0.95V的VCCSA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转一下,INTEL的板现在都这样,不要急慢慢来,先看所有供电都正常没

是的,先查查各个基础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修到过一台华硕B85的,刷BIOS解决问题了,,你也可以试试

这恐怕不是刷BIOS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查主板的三极管或贴片小电阻.

这就有点牵强了,主板上三极管和贴片电阻很多。如果像大海捞针一样,那根本查不到什么信息。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了,刚刚修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上电就好像12V短路一样,但是12V没短,这样可以查一下EC上

网友:
强制上电再测,空载好像是可以测电压的

网友:
风扇转一下停能不能再次触发,如果不能一般是12V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