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懒人换灯管

楼主(2017-08-13):
之前修一个显示器看别人这么搞得   今天也来一个四灯的  有一个灯管开路了  比较忙 不想拆了
具体的可以看图片

不用拆屏  省事

网友:
给我加点分好不好

网友A:
我以前修老LCD电视就用这招   但我套了个热缩管  背壳发亮客户不接受

网友:
这个修的,,好是好!!就是背面发光,,能不能把背面遮住啊!

网友B:
你这样还不如接个几十欧的碳膜电阻或水泥电阻,至少背面不会有亮光

网友C:
试过,永久温度高了 绝缘不行了 直接大烧机  很危险

网友:
握草    还有这操作  就是感觉思想有点滑坡

网友:
                 这也可以  又学一招啊  哈哈哈

网友:
这样都可以,直接换led套件比较保险

网友:
也真够懒得

网友D:
昨天修了一台4灯的也是坏了一根灯管。不想拆屏,在高压板灯管输出端并联了一个3K 68J电容接了3根灯管。烤机3个小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老LCD电视就用这招   但我套了个热缩管  背壳发亮客户不接受

之后上面还会加胶带    不透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还不如接个几十欧的碳膜电阻或水泥电阻,至少背面不会有亮光

我之后还会加胶带   不会透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永久温度高了 绝缘不行了 直接大烧机  很危险

这么危险啊
灯管不是已经换根新的 上去了吗
这么还会烧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修了一台4灯的也是坏了一根灯管。不想拆屏,在高压板灯管输出端并联了一个3K 68J电容接了3根灯管。烤机 ...

在高压板灯管输出端并联了一个3K 68J电容接了3根灯管。烤机3个小时正常
这样搞 会不会 返修啊
这也相当于去保护吧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牛,没有这样做过。看来下次也要做一下。

网友:
又学一招啊  哈哈哈………………………………………………………………

网友:
哈哈,节约时间 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样只会减少对灯管的使用时间啊,建议还是换同尺寸的吧

网友:
这样是不讲维修职业道德的,如果没有时间我是不修的,会坏了名声的。

网友:
背面遮不住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牛

网友:
如果漏电,不会电到人吗,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E:
我都是拿笔记本的灯管代换的 百试不爽了
今夕、何夕
我怕电流不一样会保护v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拿笔记本的灯管代换的 百试不爽了
我怕电流不一样会保护v

网友:
这样不行啊,我都是四个一起换的,才能用的长久

网友:
亮度不够啊 你这样太懒了 不建议这样干

网友:
这样不好的 看着就危险 用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的维修方法......................................

网友:
直接短接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搞法只会搞坏自己的名声,不建议大家学习

网友:
背面发光需要处理好,客户如果拍一下显示器碎了就不好了,呵呵

网友:
不建议这样搞啦,还不如用双灯的高压板来接二条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