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键盘触摸

楼主(2017-08-13):
a1502键盘触摸时好时不好,会是排线吗?

网友:
换键盘吧  遇到这问题的  看看触摸板反面有没有进水

网友:
直接订个触摸板和排线换了试下撒           这个又不贵

网友:
可以试试呗,我记得有这个问题。。。

网友:
触摸板爱坏 很难换

网友:
先换排线试一下吧,触摸板也爱坏,不好说

网友:
可以试试呗,我记得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先换键盘,不行就检查主板

网友:
触摸板那里很容易漏水进去,看有没有腐蚀,如果触摸板坏了,键盘也用不了的,这个触摸板上机带程序的

网友:
换了触摸的排线好了。还是论坛强大!

网友:
看看有无进水的情况 有的话刷一下 没的话直接tb

网友:
买个触摸板和排线换下试试吧

网友:
我的也很神奇,进苹果,windows,系统不行,进pe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