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A上电0.2掉电

楼主(2017-08-13):
电脑是同行拿来的 说是拿去别处没有修好  我拆机看了下 刷过BIOS  上电测量CPU无电压 我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回去 放心一点 看了好多贴纸 我一般修电脑都习惯灌论坛 没事看看有什么通病 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可以一步一步指引我修那里 哪个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5193-1-1.html  最后看这个帖子才把电脑修好 +15V 记得上次发帖也是这个电压不正常断线 修好的 电压偏低 测量PR141脚 一端5.5V 一端0V  估计那里拉低了   然后我也跟他一样 我不习惯用刀片割主板 我习惯断开电阻 我断开PR141还是电压还是一样  然后我在找到PR100的时候 断开电压13V正常了 那个高兴啊   直接测量PR100阻值 正常啊  接上开关可以上电了 电流哗啦哗啦的上去了  马上断电在试下 不触发了 把电池放下电  然后把两颗电阻补上测量电压也正常了呀!难道电阻接触不良  按下开关 可以上电了额  那个开心  现在在测试 非常感谢论坛的师傅把经验传授出来 然后发帖 非常不容易呀!

网友:
开关接触点 两端都有进水 开关我是直接接线上去到按键的  比较麻烦。

网友:
修好发帖也是不好的习惯啊 外接测试正常 内接白屏 现在还有待考验我啊 我最担心同行修不好把客户原来的屏幕换走了 搞个坏屏上去就麻烦啦!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很多  都是电阻坏

网友:
ACER的有一款经常有这个故障

网友:
有时候论坛多逛逛会给自己的维修节省很多时间的,论坛上别人分享的经验很多时候自己也会遇到。

网友:
拆拆装装的,会不会返修的哦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我这里有台ASUSX552MD偶尔不显示,刷个bios行吗

网友:
二修机确实要很多耐心。。。。。。。。。。。。。。。。。。

网友:
广达的板子升压电路坏的超多

网友:
很多  都是电阻坏

网友:
电流起不来的一般都是二级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碰到过分组供电没电压

网友:
电阻 端腐蚀了  我前几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广达主板一般触发掉电 基本都是升压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很多  822电阻坏

网友:
纬创的板子这个电路好像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般怎么会同时坏那么多不会是人为搞的故障吧

网友:
都说这个电阻坏的多 怕是通病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到了

网友:
最后白屏修好了 屏幕也坏啦 不知道客户现在是否接受换屏 花了一天时间修好 如果不换屏 就亏大了啊!练就技术。

网友A: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电阻是给lanon拉升电压的,不应该影响触发的,你的不出发因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强大的维修论坛。都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电阻是给lanon拉升电压的,不应该影响触发的,你的不出发因该还有其他问题

麻烦你看清楚了额 我没有说不触发呀!是触发掉电 觉得都是没有看清楚 灌水。

网友:
那里缺电了吧~~~~~~~~~~~~~~~~~~~~~~~~~~~~~~~~~~~~~~~~~~~~~~~~~~~~~~

网友:
每天都抽时间来论坛研究研究,收获不少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也就是二级电压、啊。。。。

网友:
一个机器修的心理波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