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昇GTS450不显示附rt8108图纸

楼主(2017-08-13):
开机一长两短,提示显卡检测不到。经测量核心供电有,但显存供电没有。找到显存供电芯片RT8108B,测量。这类故障无非就2个原因,不是芯片坏了就是芯片的开启信号EN拉低。打开图纸看EN信号在芯片7脚控制,通过一个三级管。经测量开机后7脚电压有0.7V,证明没有被拉低,直接换芯片OK。

网友A:
图纸在什么地方????????没有放上去啊

网友:
显卡没修好过  一般拿来修的显卡都很脏 哦啊修好不稳定

网友B:
图纸在什么地方?没看到图纸呢,。。。

网友:
显卡很少人修了现在

网友:
修的还可以!7脚应该是高电平拉低使EN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在什么地方????????没有放上去啊

楼主找的是  芯片的PDF  不是显卡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在什么地方?没看到图纸呢,。。。

楼主说得是芯片的PDF  不是显卡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得是芯片的PDF  不是显卡的图纸

恩知道了,我以为有图纸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