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f 809f

楼主(2017-08-13):
求购一台809f  二手 成色好的   电话15252133238

网友A:
直接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新的也不贵

没有渠道 价格贵

网友:
说实话要买就买809H,809F鸡肋一根,又贵又不强大,刷个8586E还要买个300多的转接器。要么就809H,要么就淘宝上几十元的通用编程器随便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渠道 价格贵

新的 应该是300左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