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70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7-08-13):
联想yoga700 ,目前还没有图纸,有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吗?求助。。。PU401

网友A:
直接在TB把图发他们看看就懂了,现在芯片型号全部用代码来了,以后修机器更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TB把图发他们看看就懂了,现在芯片型号全部用代码来了,以后修机器更麻烦了

这个他们也不知道 郁闷!这个编号不是统一的

网友:
机器太新了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3v供电芯片吧

网友:
这个 是3v  待机芯片 ,  现在新的机器都  3v独立一个芯片

网友B:
SYX196B,芯片数据手册就自己搜索吧,手机上不好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X196B,芯片数据手册就自己搜索吧,手机上不好传

兄弟给力啊。。你说的是对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YX196B,芯片数据手册就自己搜索吧,手机上不好传

你是如何找到这个芯片的真正型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3v供电芯片吧.................

网友:
什么机器?没有图纸吗?或者点位?

网友:
    现在都这样了  没图纸  上下管又集成一起  都不敢乱换

网友:
这个卖芯片的人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找到这个芯片的真正型号的?

以前搜索过,丝印RI4或丝印RI5
少数板子图纸有引脚定义,一下想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搜索过,丝印RI4或丝印RI5
少数板子图纸有引脚定义,一下想不起来

哦哦,知道了

网友:
截个图。发给卖芯片的。他们一查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