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N551开机自动进BIOS

楼主(2017-08-13):
华硕N551J开机自动进BIOS,开始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后来测试后发现是键盘引起的,换了键盘就OK了

网友:
我这台机子也这毛病  我下载个试试

网友:
人 家 又没 发 B IOS你个 什 么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一来就知道该搞什么

网友:
经验省了很多麻烦事

网友:
老司机 有经验.............................

网友:
自动近BIOS就是没认到硬盘吧 找这方面的试试

网友:
键盘引起的自动进BIOS没碰见过,多数是BIOS没设置合适或者不认硬盘

网友:
刷个BIOS 就好了呢@@!~~~~~你刷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呢@@!~

网友:
这是个赚分贴吗 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硬盘 键盘  BIOS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

网友:
这个故障好解决,就是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好吧,换个键盘 也可以发上来 ,楼主 是多缺下载分啊。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上面的键一直按着f2进入的BIOS。那应该进BIOS后还会有声音的呀。

网友:
哎  也赚积分   也要多看看帖子  有时候看到帖子都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
这是个赚分贴吗 这是个赚分贴吗 这是个赚分贴吗

网友:
这键盘换要花多时间。。。。。。。。。。

网友:
这样的机器遇到一个,BIOS 刷了无数。最后把键盘拔掉好了 、、、、、、、、、、、、、、、、、、、

网友:
华硕很多都是键盘出的自动进BIOS,跟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键盘貌似不是很好换

网友:
不过这个键盘也是够难换的,带C壳一起要好弄些

网友:
一般都是拔掉硬盘后  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下载分赚的简单 ,你应该把BIOS备份分享给我们,做更多的贡献

网友:
bios设置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直接进BIOS  应该只有硬盘 键盘 BIOS 有问题吧

网友:
键盘 连键了  这个试过很多次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为以后修主板,基累点经验

网友:
键盘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键盘连键了吧?

网友:
还有可能是设置成UEFI认不到硬盘

网友:
楼主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
认不到硬盘。或者BIOS设置有问题都会导致进BIOS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捡到的吧,好多机型开机进BIOS不一定都是BIOS问题,很多都是键盘串键

网友:
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一来就知道该搞什么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以后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检查一下键盘和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拆机首先就要拆键盘,都知道这故障有多好修,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