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顶配版开机一直9008

楼主(2017-08-13):
可以正常刷机,无法开机,充电没反应。

网友A:
无法开机是不进系统吗?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法开机是不进系统吗?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兄弟。

是的,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可是你描述的能刷机啊,不开机你怎刷的机器

网友:
无法开机无法充电先把充电管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描述的能刷机啊,不开机你怎刷的机器

直接加电连接电脑,就是9008,可以刷机的。

网友A:
那你有没有考虑屏幕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考虑屏幕坏啊

屏幕测试过是好的,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C:
查开机排线,看看单板能不能开机,,

网友D:
9008说明你系统实际没刷进去吧!换个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开机排线,看看单板能不能开机,,

排线应该没问题,字库应该以前被人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08说明你系统实际没刷进去吧!换个字库

谢谢指点。字库被动过,难道是字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