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T-D3L 上电保护维修,灌水贴,求点分

楼主(2017-08-13):
论坛真是个好东西,什么通病,修前查一查,不会亏。

——————————————————————————
闲话少说, 开始灌水。
    型号:GA-780t-d3l rev 4.0
    故障现象:上电保护

按惯例, 先搜下论坛,果然有,不过看不到,那个楼主设置回复可见,可是时间太长,没权限回复,郁闷!自己动手吧,哎。
     先上电,按开关,闪下就保护, 去掉,12v供电小接口, 一样保护,打阻值,依次测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我就不测cpu供电),各个mos管上管,无异常

注意,这板子内存供电阻值只有20,正常,不要乱动。看样子是电压检测保护电路出问题,没关系,可以直接上电,
   强制短接上电,自动跑码,可以点亮,进bios,查看系统检测, 果然找到问题,12v电压直接显示18v,怪不得,会断电。在此鸣谢饼哥提供图纸下载。
查图纸。如图1,
  12供电经过r199和r201 分压产生vin2 信号 到 io 127脚,如图2

根据分压计算,如图3
vin输出是2v,实测4.41v,看样子r201电阻损坏,变大了。
可是,茫茫人海, 我去哪里找这些黑心的电阻去替换呢,一句话,找不到,懒得找这些小东西,直接满板找2v左右的供电,,去掉r199,r201,直接飞线。如图4
再次加电,
正常, 测试各个功能,完好,至此修复完毕。付亮机图,

各位,虽说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发帖光荣啊,加分啊老铁!!!!!!!~

网友:
这都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A:
虽然灌水,也是经验,不然哪来的水啊。。。版主不要扣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知道这些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灌水,也是经验,不然哪来的水啊。。。版主不要扣分

谢谢,你就是我的优乐美!哈哈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问个问题,比如你强制开机也是瞬间闪2秒灭?会怎么样呢?

网友:
一般都是一坨直接撸过去   很多前辈都是这样搞的  放心  很安全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这个故障还是碰到的。。。。。。。

网友:
技嘉的这个电压检测是爱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问个问题,比如你强制开机也是瞬间闪2秒灭?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真的大短了,检测电源插口供电阻值

网友C:
这灌水贴  真够水的了  技术含量不浅

网友:
技嘉12v电压检测不正常引起的上电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灌水贴  真够水的了  技术含量不浅

谢老铁, 敢问可是句容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老铁, 敢问可是句容萧家?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又一个人间高手在民间,学习学习了

网友:
又是技嘉主板12V电压检测不正常,造成上电保护,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  理论也好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够水,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