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这个电视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13):
有图像没图像都这个样,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会不会屏出问题,液晶电视,有碰到一样的朋友吗?谢谢
问题

网友:
排线重新插拔一下 如果不行 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屏最大,还需楼主检测确定

网友:
电视的好像有什么工厂模式,调调里面参数

网友:
屏问题,直接换电视吧1!!!!!!!!!!

网友:
这个问题有遇到的没

网友:
权限不够看不到图片。只能在这里支持一下楼主,默默的离开了。

网友(2017-09-22):
屏问题,应该是屏Y上出问题了把,看卡是不是京东方的屏,京东方的容易Y上出问题

网友:
这种波纹一般是供电滤波的屏电路有故障,你可以多查看屏供电电路

网友:
什么牌子 多大尺寸 什么屏 先看看上屏电压 VGH电压是多少 32的 还有救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屏幕问题,如果是京东方的屏,那么很多都是屏断极了,需要飞线能修复

网友:
我碰到几台都是屏的问题,只能压屏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屏排线的问题,擦擦就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现在的电视质量真差 好多保内的都坏屏

网友(2017-10-24):
屏的故障,楼主换屏吧,或检查下排线是否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