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pro GL552VW 2.0

楼主(2017-08-13):
机器型号:FX-PRO
板号:GL552VW 2.0
贴纸:GL552VW
配置:I7 6700 独立960M

网友(2017-10-24):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的机器 就是亮机很慢 进系统就重启

网友A(2017-11-26):
图纸还是  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还是  BIOS ?

网友:
图上的CPU标都不对哦、这一看就是台式机的标签啊。。

网友:
也刷了不亮电流只有0.2几。。。我原机是要以亮机只是有时要死机。

网友B(2018-05-26):
我这个换桥后一个小时掉电 不定时死机,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8-08-19):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换桥后一个小时掉电 不定时死机,下载试试看

刷了BIOS还掉电 不定时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换桥后一个小时掉电 不定时死机,下载试试看

是的 换个桥就好了

网友(2018-11-16):
刚 刷完 没用 都不跑数 ~~~~~~~~~~~~~~~~~~~~~~~~~

网友(2019-09-06):
我的开机电流0.3没有CPU电压,刷个试试哈

网友(2024-02-20):
电流0.01 跳变,试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