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致铭G41安装Q9400为何经常重启

楼主(2017-08-13):
致铭G41,主板原厂BIOS是1.3的,后来为了安装L5420,给升级成了Var1.4,结果还是不能成功。结果现在安装了Q9400好像一切都正常啊,有时上网着就突然重启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BIOS不对啊,有懂的哥们来说一下

网友:
这是主板兼容问题 ,首先那个低端的U 装上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 主板CPU供电不够力,拉不起q9400CPU

网友A:
换一个功率大的电源,然后,U风扇要给力的,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有些G41板子对771支持度很差。另外很多G41当初设计就是为了上个双核而已,供电很羸弱。上Q9400这样95W的TDP的U恐怕已经很吃力了。

网友:
你应该上个775双核试试看,看看是否也会出现重启的情况。

网友:
一点一点测试吧 很多原因可以造成重启的 有硬件也有系统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功率大的电源,然后,U风扇要给力的,可以解决的

网友:
G41的板兼容此U ,,要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委曲求全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错

网友:
驱蚊器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群无

网友:
很实用的,感谢分享

网友:
结果现在安装了Q9400好像一切都正常啊,有时上网着就突然重启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BIOS不对啊,有懂的哥们来说一下

网友:
g41的主板现在还有实用价值么? q9400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致铭G41,我上过Q8400  ,是很正常的。楼主上个Q8试试吧。

网友:
先加个300W好电源   换个好点的CPU风扇看看。G41上Q8300Q8400可以。

网友:
建议换个CPU试试。。。。。。。。。。。。。。。。。。。。。。。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高端CPU! 换个低点的U吧

网友:
去官方网站,去下载一个原厂的bios试试 ,估计能解决咯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偏低了,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
换电源,风扇, 换BIOS试一下吧,杂牌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换过CPU吗?还是你的CPU也不行 应该还是不支持吧!!!

网友:
先换一个cpu试试 这是最新重要的 然后下手bios

网友:
Q9400功率稍微大,先看下这个G41的板子是几路供电的,电源供电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