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415不触发

楼主(2017-08-13):
  三星r415不能触发,测量j7的8pin9pin都没电压

看来没有待机,看了下待机芯片是51125

  测量了下,这个51125的16pin有19v,但是13pin只有1.05v这个是不是偏低啊

看了这个分压电阻应该是分压出来4.几v才正常啊,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这里的en,貌似是芯片本身产生的,因为外围的分压电阻是没装的,搞得我以为是别人做了手脚拆掉的,自作主张上去了2个电阻分压出en,结果当然是没什么效果
接着测量,发现8pin的vreg3是没电压的,就换了个芯片,有了vreg3,但是测量j7的第八脚还是没电压,这就想不通了,但是测量ec的116pin是有电的,看到这里大家也许就明白了

是的,没错,你猜对了断线了

。连上就可以上电了
不要纠结没有待机3v5v,这个机子是触发之后才有的,我在这里走了弯路,有线性的3v就可以了

网友:
额,现在的发图片我又不会了,好像每张都发了2次,以前的那种ctrl+c和ctrl+v发图片的方式没了,版主大人,看到重复的图片,麻烦您帮我删了吧

网友A:
妈累, 三星的图纸 信号 型号  老子 最烦 名字搞得稀奇古怪的,。。。 还好已经破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累, 三星的图纸 信号 型号  老子 最烦 名字搞得稀奇古怪的,。。。 还好已经破产了。。。

是啊,板子没有任何的料号,搞个点位图还不好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