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ZQT 版号DAZQSAMB6F1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7-08-13):
宏碁ZQT 版号DAZQSAMB6F1进水机拆机看标记的两个部位进水,清理了一下进水部分。

上BGA烘干,开机通电电流跑.0.75掉电,今天档口比较闲就当学习练手从头查一遍,先测待机3v  5v正常,在查PQ60的5vpcu转+5V_S5 同样3VPCU也 查了都正常。5Vpcu转5v也正常,在 查内存供电,PL16也正常在查总线供电1.05也出来了,想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进水的部分pu6看到芯片脚都有腐蚀直接就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想着不能偷懒了,还是得按条件差,查到37脚+VIN_VCC_CORE-2 供电脚没电压,不对这个电压是VIN供电进来应该有19v供电,它相连的PR101一撮掉出来了。

是电阻也腐蚀坏了,换上电流一路飙升。最后上个亮机图。

没分了,朋友们帮忙加点分。

网友A:
楼主没有分都没有事,只要每天来个三五台这样的故障机器给你修,就不愁钱的问题了

网友B:
不错,秒杀  送钱的故障 。。 怎么搞的 只能加一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分都没有事,只要每天来个三五台这样的故障机器给你修,就不愁钱的问题了

别提了;,修好了报价给同行人家说不修了,白搞了一下午

网友C:
机子修好同行说不修了。白搞了一天午,伤心,还那么认真去查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的转换电路比较厉害,很适合新手跑图纸

网友D:
维修有时就得用心测,这台机修的最多的是不触发,或触发后电流小。也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秒杀  送钱的故障 。。 怎么搞的 只能加一分了

一分也是爱啊!好过没有啊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有时就得用心测,这台机修的最多的是不触发,或触发后电流小。也好修。

同行机子修多了,现在都挑简单的修,难修的都直接不修了。

网友:
楼主报价太高了,把同行吓住了

网友:
这种进水的确实考验眼力和理论知识

网友E:
现在修机器,同意修的只有百分之70左右   ,经常浪费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提了;,修好了报价给同行人家说不修了,白搞了一下午

搞维修的人能赚到钱的,他们一般只有20%的技术,但是他们有80%的技巧。赚不到钱的人他们都有80%的技术,但也只有20%的技巧。就是人家说的方法不对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个机子进水的 ,BIOS电阻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人能赚到钱的,他们一般只有20%的技术,但是他们有80%的技巧。赚不到钱的人他们都有80%的技术, ...

我也觉得,完全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机器,同意修的只有百分之70左右   ,经常浪费时间啊

是啊!不修好报价报了修不好同行那边不好说,现在除了桥那些问题,一般都修好再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修好同行说不修了。白搞了一天午,伤心,还那么认真去查

没办法,做维修有事后就是这样的,辛辛苦苦查到问题了客户又说不修了

网友:
接直接客户的就算不修也可以收点检测费,同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拍照拍的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