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宏基4352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3):
宏基4352g不触发维修 按开关到EC有跳变马上刷BIOS 刷完还是不触发 量EC20脚RSMRST#_KBC电压0,23V 订EC回来焊上去20脚有3.3V 还是不触发 再刷BIOS EC20脚又是0.23V 再刷回来3.3V 不触发 把R1912和R1908换了 插电感觉电流上了一下又掉了 还是不触发 心如死灰 把板丢在一边不修了 告诉客户准备换板 客户还没答复 今天闲来无事 把这块板拿出来玩 摸了半个多小时 发现EC有几个脚是松的没焊好 晕死

网友:
修板子得有个好的心情才行啊,累了烦了就休息一会儿,说不定就有了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
大师是不是太无聊了,电脑休的有点烦躁啊

网友:
还是ec的问题   修好就好

网友A:
呵呵  还有这种事呀  太粗心大意了 能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还有这种事呀  太粗心大意了 能找到问题就好

呵呵 禅晓 谢谢捧场 常光顾我的帖子多多指点哦

网友:
我换EC的时候都习惯用镊子刮一遍,就看看有没有脚没焊好

网友:
新ec有的不好上锡。。。。。。。。。

网友B:
查了开关到EC有跳变你就刷BIOS...... 你应该查下EC到桥有没有跳变,EC工作条件满足没满足 再搞BIOS 修东西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开关到EC有跳变你就刷BIOS...... 你应该查下EC到桥有没有跳变,EC工作条件满足没满足 再搞BIOS 修东西 ...

不知你看帖子是认真看呢还是看一眼就发表高论 看完帖子你能说说我是修哪里好的?

网友C:
ec的问题  也能 修好得好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问题  也能 修好得好 吗?

不是EC也不是BIOS这都是走的弯路 问题在RSMRST#_KBC

网友:
粗心惹的货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就是干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又把EC重新焊了一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