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 NPCE288NA0DX 程序

楼主(2017-08-13):
自己找的料板备份的,好坏有待验证!RT809H加转接板读取

Y40-70 NPCE288NA0DX.rar

55.8 K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知道这个型号的EC需不需要程序,我发现在BIOS程序里面有EC的内容,像这种结构的华硕全新的空EC直接装上后BIOS自动把程序写到EC里面,所以不用考虑换EC刷程序的问题,在联想机子采用NPCE的这种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和华硕的一样,有试过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7-09-17):
联想昭阳 E40-70, 也是这个EC,现在EC烧了,想定个,不知道是否带程序。他的版号是LA-B09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