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的屏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7-08-13):
我这里有一台苹果笔记本有暗影,拆开看见给屏供电的脚腐蚀断了,量着屏的供电39v,本人没修过苹果 的笔记本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吗?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正常。39是背光供电。不过39V都有了还暗屏有点说不过去啊。39V能维持吗?

网友A:
不会是灯管坏了吧,不过现在的屏幕灯坏了都会引起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灯管坏了吧,不过现在的屏幕灯坏了都会引起保护的

不是,现在没接灯管,现在供电是和屏断开的

网友:
升压都升起来了就查屏接口其他的信号吧        或者你有上半身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39正常啊             屏线也烧了吧

网友:
39v应该是背光的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39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