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不开机

楼主(2017-08-13):
海尔 t6  版号  DAOSWHMB6EO  开机电流 0.1。按下开机键 电流有跳动。然后在变回0.1,3v  5v 没有电压。ec 芯片。bios芯片 都整了。无效果呀

网友:
查一下EC能不能收到ACOK电压,需要得到ACOK信号的

网友:
不触发,查条件啊,RSMRST。PWRBTN#进出。南桥时钟。不触发,应该比较好弄啊

网友:
查EC条件啊  条件满足了查南桥 都满足了桥不发slp信号就干桥

网友:
待机0.1有点多啊

网友:
这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完呀  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如果是待机电流0.1a的话就说明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直接报废了,    260元  换了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