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3LY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3):
K43LY 0.21掉电,测CPU,除内存供电各大电感都OK,   都有时候又能开机起来亮机,查了一下没有图纸,华硕的满,只能盲修了,心里 想着,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的
首先还是按照以前的经验的来,先把G781-1这个温控芯片拿掉去,因为有时候也有亮机掉电的,无果,然后刷了BIOS,因为先软后硬,
突然想起来,昨天修了一个3.5V,电容问题的,一看到内存供电旁边的固态电容,就把它换了一个330的贴片电容上去,没想到真是这个问题
PS,有一个USB3.0的BIOS,25L开头的,有人说这个也会引起掉电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43LY 5.0 USB3.0芯片程序.zip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这种电容比较易坏点

网友:
这个故障 在ASUS  少见到           ,电容坏

网友:
为什么就能怀疑到内存上面的滤波电容。。

网友:
时好时不好的    不好修啊

网友:
经验
加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现在CPU供电这种固态电容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