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45

楼主(2017-08-13):
联想B545开机10秒自动关机,检查下来是EC坏了,EC带BIOS网上买了BIOS,怎么刷。

网友:
联想B545 EC内部资料,网上秒的。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了吧,楼主有方法?

网友:
用RT809F编程器刷写试一下 ·····

网友:
用809F就可以了啊,不过要有座子,你去弄个座子,也要点钱的,买编程器的时候会带

网友:
这个用的什么芯片,ec我都是用rt809买的转接板刷的,维修量不大的话直接买带程序的芯片

网友:
楼主是怎么锁定EC的啊,可以说个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