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00 板载cpu 不触发

楼主(2017-08-13):
HP2000 板号:6050a2562701-mb-a02问题;不触发 待机0.01A
笔记本来的时候不触发,在可调上看是0.01A,拆开主板目测没有任何烧坏的元器件,就简单的测测各个的电感的阻值吧,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就上电测试吧,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是0.01A,但是我测3V/5V电感却没有电压,然后去测待机芯片1225c,各个条件却都有,就是没有3V/5V电感电压。然后我就是换了个新的1225c芯片还是一样的,那就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了,(然后走了弯路)去测ec的条件发现没有这个芯片的图,然后就去找图纸,在论坛里没有找到,去X宝找也没有,X宝说有BIOS的,....,

(然后在着谢谢w7875500论坛的朋友给的参考图,但是我已经修了,才发给我,
然后我就属于盲修了,最后测了一下3V/5V的上管D级发现没有19v,但是芯片已经有19v,可是管子上没有没有19v,开始找这个管子的19v,发现直接从保隔19v过来的,然后就测保隔的管子Q6010,D级19vSG级却只有0.5v。然后以为是管子坏了,两个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我就找G级的去向发现连了几个电容,电容那端是19v,然后我就测量电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就直接去掉19v连的电容,能了一坨锡连在G级上,上电看待机电流还是0.01A,然后去测3V/5V电感,3V/5V都有电了。按开关能加电了接屏也能亮,装机贴标。哈哈!搞定!

网友:
在没有找到资料的时候,盲修不容易呀..................

网友:
连砣锡在G极上,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楼主是直接拉到地?

网友:
不 错 修好 就行啊

网友:
高手,能修好,已经不错了,楼主修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等于是强制让D级和S级导通

网友:
电容去掉,一坨锡,大哥如果不是我看错,你这都改变了电路的性质了

网友:
是强制让D级和S级导通       不知道以后稳定不

网友:
这个隔离管不是6点多伏就是28伏的吧。19伏虽然电压也能去,但发热比较 大,用不住。

网友:
这样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吧。。。。。。。。。。。。。。。。。。。。

网友:
楼主高手啊,没有图纸也能修好啊

网友:
原始故障应该就是不过隔离吧    这样直接拉过去会不会有充电不正常之类的故障

网友:
厉害啊 服了对的。。。。。。。。。

网友:
电容没坏去掉干嘛。又没有拉低19V,你只要飞个线到上管D极就行了啊

网友:
额,,,没怎么看懂         是直接强制保护隔离开启了吗

网友:
不过呀 没有图纸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
你这是怎么修的呀,是管子旁边的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吗?

网友:
19V强制 过去  可以的    一般 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