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42DR

楼主(2017-08-13):
ASUS K42JR 上电到0.4 A,供电都正常,有时可以显示,有修过的没有。

网友:
换南桥边100UF电容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子,现在修到能显了就是换的楼上说的100电容,现在是卡logo.麻烦帮我看下网卡(网卡读卡器二合一)型号,在读卡器插槽背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