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复位灯闪维修

楼主(2017-08-13):
这两天店铺门口修路,生意冷清了许多,闲着无事把之前客户换下来的一片华硕主板拿出来修,故障为开机诊断卡过一秒闪一下不跑码,用表测了一下主板上的供电都正常,这个板有个通病,CPU风扇旁边的POU9的2.5V转换容易损坏,不过我这片板的电压是正常的,接着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搜索论坛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无意中量了下BIOS的电压,发现1脚的电压有点低才2.8V,正常应该是3.3V才对,用表测了下阻值为670,取下BIOS芯片再测为无穷大,心中一喜,肯定是断线了,跑线路到了SATA接口下面,取下接口,发现有点小腐蚀,用刀片刮开就看得很清楚了,已经断开,用漆包线接好,再测1脚阻值为530欧,开机正常跑码    希望兄弟们加点分,编辑不易

网友A:
这上面的线是你自己隔断里

网友:
手里有块一模一样的铁板   所有电压 时钟 全部正常  就是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  论坛所有案例 通病全部都核对过 都不是
还扔在那  今天看到这个新案例  试试 也不是 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线是你自己隔断里

好眼力         可能是磕碰到了吧

网友:
这种要不细心就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眼力         可能是磕碰到了吧

这里刮开的线是跑线路发线两头不通,才确定是SATA接口下面断了,以免误拆座子。

网友:
知道打打SPI总线对地阻值,有些师傅直接就去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线是你自己隔断里

兄弟 看来经验相当丰富了

网友:
BIOS的1脚电压低,是由于电阻阻值变大,造成复位灯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好LZ观察仔细,有时这种闪复位维修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