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H3-CM DDR供电烧得好隐蔽

楼主(2017-08-13):
接修一块华擎H81H3-CM不过内存 上图
测量内存电压只有0.9V

跑线路找了好一会发现断点

烧得好隐蔽啊 刚好在两电容中间
没发现有短路 连接好后上机OK

补充内容 (2017-8-15 10:44):
我晕了 不好意思写错了, 应该是A55M-HVS.

网友A:
AMD这个AM2的内存供电是很容易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这个AM2的内存供电是很容易烧啊。

是AMD FM1的,爱过你没看清楚吧。

网友B:
迅维网现在不能搜索了,是不是搜索引擎坏了,大家能不能搜索

网友:
走主板背面 焊接到 3.3V 接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现在不能搜索了,是不是搜索引擎坏了,大家能不能搜索

你应该不能,因为你没认证过

网友:
内存供电出问题的不太多!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用上假负载,这就是事半功倍,维修就是要用好工具。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谢谢 不错的经验

网友:
确实好隐蔽

网友:
不是吧,怎么我看你标题是h81主板图片是a55m啊?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 应该是A55M-HVS.

网友:
在电容底部,不仔细点根本看不到。

网友C:
电容挡住了,怎么发现的? 是直接用表打不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挡住了,怎么发现的? 是直接用表打不通么?

是的直接用表打不通,找了好一会。

网友:
这不是   h81啊        一脸迷茫

网友:
这个主板内存供电爱坏吧,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感谢。

网友:
楼主好细心,值得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