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k42jc 掉电无限重启.

楼主(2017-08-13):
直接修到怀疑人生。第一次开机正常,在开机就起不来了,放电了在开又能开起来,因为是两块板一起修,才坚持修下来,问题更是出乎意料,就他吗内存条问题,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测量掉电的问题,比修亮机都花的时间多.真想砸了的冲动.绿色的就不会掉电,蓝色的就会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很难修的,做头疼这个牌子的

网友:
绿色的频率低吗????????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呢?说清楚点啊楼主,为啥说蓝掉电,绿不掉?

网友:
掉电问题我习惯动下内存,或者换一根,特别是hp,dell的

网友:
这种问题也见得多。。。。。。。。。。

网友:
我看见华硕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A:
掉电重启应该首先换内存吧,我这里只要重启的首先换内存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重启应该首先换内存吧,我这里只要重启的首先换内存硬盘

不是内存好坏问题,是电流大小问题.

网友:
高手呀;又有耐心,小弟赞赞,小弟又长进了

网友:
这个主板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直接换班······················

网友:
华硕的掉电真是头疼的很!!!!!!!!!!!

网友(2019-10-05):
维修前必需最小化。。。。。

网友:
这个机器。特别难修。特别容易怀。以前店里一堆这个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