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不走码维修

楼主(2017-08-13):
收到一张技嘉的GA-78LMT-S2P主板。故障是不走码。
测内存电压1.5V正常,CPU供电0V,不正常。

既然它不正常那就从这开始修吧。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68,测VCC12,VCC5正常

芯片EN 5V ,也没问题

到此芯片的工作条件已基本满足,但是没供电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还有可能是其它的东西的影响。按技嘉的通病来修,先拆DU3这个小8脚,CPU供电立马就出来了。

但还是无复位,还得往下查。测CPU_PWRPG0V

CPU_PG_SB也是0V,原来是南桥没发出CPU_PG_SB
   再回到CPU供电这一块,分析了一下电路:电源管理芯片RT8868CPU供电正常后发出VCORE_PWOK,经Q58Q278去开启南桥供电,南桥得到供电,并且在其它工作条件也得到满足后发出CPU_PG_SB,经过Q309Q310这一路返回给RT8868PWM_PWRGD),另一路经Q355CPUCPU_PWRGD

实测南桥供电1.2VPG3.3没问题。

继续测南桥的工作条件的电压,能开机RTC可以忽略,实时晶振32.768一边有0.6V,另一边0.3V

这是要成为铁板的节奏啊!

还不死心,打下波波吧,哈,问题就现形了。实时晶振32.768的一边是这样的

另一边却是这样的

果断换晶振,复位终于来了,问题解决。装上CPU和内存,马上一路跑完。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现在主板修的少了一般顾客都换板子,支持你加分

网友:
晶振坏也可能引起没有复位的!!

网友:
楼主那个诊断卡是因为怕丢了 故意那样弄的是吗?

网友:
南桥是不是时钟都没发出来的?。。。。。。

网友:
这种确实比较烦人           多问题

网友A:
这种故障要是没有示波器,就比较难修了。

网友:
另外老有人觉得要是板子可以正常触发,那就和32.768K晶振没什么关系,其实不是,32.768K晶振也是桥实时晶振之一。不仅管开机,还涉及到别的部分。

网友:
一般靠测量晶振两脚电压来判断好坏,像楼主这种测量电压正常,没有示波器就难修了

网友B:
晶振还会导致无复位的啊。你那个小八脚拆掉之后上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还会导致无复位的啊。你那个小八脚拆掉之后上了没,

那个小8脚可以不装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8脚可以不装的,不影响使用

可以告诉我那小八脚是什么信号嘛。

网友D:
EN  5V  真的假的   没这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  5V  真的假的   没这么高吧

你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我那小八脚是什么信号嘛。

供超频用的各种电压调节用的吧

网友:
这板故障没有示波器也是不好判断晶振坏了的。。。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看到晶振2端电压,我还以为是正常的呢

网友:
这个无复位故障,要是没有老示波器,真想不到是32.768

网友:
晶振坏了还能导致不跑码吗    第一次见    下次遇到这样的板试试看

网友(2018-02-04):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要是没有示波器,就比较难修了。

是的,我这种,没示波器,很多故障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晶振有问题时钟应该没有啊,时钟没有复位肯定也没有啊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修的很少了 基本都换了 麻烦啊.......

网友:
示波器好像起了很大的的作用啊,,,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重要的,一些复杂的故障还得看波形,学习了,另外,楼主的诊断卡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