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 Sniper B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3):
上图 看着这样的主板修起来都有点害怕,有没有同感 不过仔细测了一下发现也没那么复杂。 有可能是运气好捡了个便宜。此板IO PSON到绿线断线,下了图来看了一下是直接通的浪费了15分。只好乖乖跑线了,最后发现目标 刮开线焊接搞定 再次触发跑马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图纸G1.Sniper B6_R10-Schematic.zip

网友A:
你这主板要是我就秒杀了 。你那板子我一看就知道那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板要是我就秒杀了 。你那板子我一看就知道那断线了

粗心了 这板很新又黑 不仔细看不到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通病!!!!!!!!!!

网友:
我自己用的电脑也是这块板有点怕怕:ciya: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板子 貌似我都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板要是我就秒杀了 。你那板子我一看就知道那断线了

老司机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是新来的新手,比不上你这老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来的新手,比不上你这老湿机。。

真不是  你谦虚了  经验确实挺丰富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主要是要细心,不触发,修起来还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