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和桥状态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7-08-13):
比如: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正常的情况下,收到EC发来正常的RSMRST#PWRBTN#而不发出SLP_S#信号。电流会有什么变化?是会上升多少后掉电,还是会电流无反应。

比如: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不正常的情况下,收到EC发来正常的RSMRST#PWRBTN#而不发出SLP_S#信号。电流会有什么变化?是会上升多少后掉电,还是会电流无反应。

比如: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正常的情况下,收到EC发来正常的RSMRST#PWRBTN#后并发出所有正常的SLP_S#信号,但是所有的SLP_S#信号都没有成功开启二级电压。电流会有什么变化?是会上升多少后掉电,还是会电流无反应。

有没有研究过的

补充内容 (2017-8-14 08:41):
我只想知道电流变化。谢谢!!

网友A:
二级电压没开启的话 ,电流很小 应该看不到,电流表也检测 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没开启的话 ,电流很小 应该看不到,电流表也检测 不到。

小数点后三位的电流表应该能看到

网友B:
掉不掉电是看具体电路设计的。

网友C:
一般来说     你问的问题没有意义      因为电流都一样       EC触发了桥没触发电流会在待机基础上加0.1

网友D:
走时序就行了,不同的主板电流不同,不同的电流表表现的电流也不尽相同 .
RSMRST#出来一般待机算完成,RSMRST#的出来有的板在PWRBTN#之前也有在后

网友E:
这个每个机子都不一样          不都是看电流去判断的    有些机子零点四五就亮机了    有的都零点八了还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不掉电是看具体电路设计的。

表示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每个机子都不一样          不都是看电流去判断的    有些机子零点四五就亮机了    有的都零点八了还不 ...

这个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时序就行了,不同的主板电流不同,不同的电流表表现的电流也不尽相同 .
RSMRST#出来一般待机算完成,RSMRST ...

的确,只能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你问的问题没有意义      因为电流都一样       EC触发了桥没触发电流会在待机基础上加0.1

什么叫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