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E1-570G 版号:Z5WE1 LA-9535P开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3):
今天客户拿来宏基ASPIRE E1-570G 不开机,取电池,电流表上电,待机电压正常,不触发?拆机测待机电压,3V、5V都有,测JPWR1,0V,不对呀,应该是3.3v,于是找出电路图纸测EC144脚3.3V,心里暗喜,捡到死鱼了?果断拿镊子与地短接一下开机了。经仔细检查EC144脚与开关之间的断路,给大家发个已飞线好的图片和此主板的图纸 宏基ASPIRE E1-570G 版号:Z5WE1 LA-9535P图纸 Z5WE1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遇到,一般不触发都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好像遇到一个这个的问题,我都没想起来,这就是差距呀

网友:
嗯  不错呦  不过短线如果不是进水机器  一般很少会短线的

网友:
这么近的线断了,找出来接上不是更美观吗?本人修东西都是追求完美的!!

网友:
这样也行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返修楼主       学习   中

网友:
那可以  厉害   你的线好粗啊    我一般不会飞这么大的线

网友:
断线了 。这是检钱的。。。。。。。

网友:
信号线没必要用这么粗吧。。。。。。。。

网友:
我晕  用这么粗的线   楼主 秒杀啊

网友:
这样修  能用的住吧  没用胶 固定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