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5400 密码pojie

楼主(2017-08-13):
DELL E5400 开机提示密码错误
4DF5K2X-2A7B
找DELL 密码pojie软件算出密码    O07EnoMyamo13RhL
怎么输  都不对呢
请大家帮忙看看 密码对不对
谢谢

网友:
请大家帮助 ,谢谢。  看看密码pojie的对吧。  还是输入有什么技巧,说是用shift键 输入字母  也是了 不起作用呢

网友:
O07EnoMyamo13RhL 算的没错~大小写要区分,0和O要分清~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
这个怎么算呢,求教下秘诀啊啊

网友:
看都没看懂,,从来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密码              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
这个 刷BIOS 不能解决。
论坛搜下 “ DELL 笔记本密码pojie  ”  有这个软件     就不上传了

网友:
已经解决,   输入方法  技巧如下首先注意看键盘上大写灯和数字灯都不能打开,一定要关闭不能亮。(输密码的整个过程,大写灯和数字灯都必须是关闭的,不可以亮的)
由于密码有大小写限制,因此在输入密码的时候大写字母必须按着shift键加字母输入(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不放手再按字母键,再一起放手),密码全输完后,要按着右边的ctrl键加回车键来确认

网友:
谢谢楼主,遇上一样问题就有福了

网友:
看都没看懂,,从来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软件可以pojie啊,戴尔所有的机子都可以解吗

网友:
老机器 可以,现在的新机器还没碰到过。   估计不行吧

网友:
晕倒,居然这样的也有,第一次遇到。

网友:
软解密 最快 都不要拆机器 以前修过几个 就是大小写要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pojie开机密码还用得着这么复杂,电脑拿来,分分钟得你搞定,嘿嘿。

网友:
自我感觉软件真的差劲一笔%…………………………………………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