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GA-Z77P-D3反复重启的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7-08-13):
主板型号GA-Z77P-D3   REV:1.1   故障现象:反复重启,看论坛有几个这样的帖子 都是某供电没出来导致的反复重启 。 可我的板子 供电都有了,cpu的供电都出来了。  供电都出来了 我就开始查信号,首先查的是cpu供电好的PG信号: 这个CPU的pgood经测量没有3.3V ,电阻阻值正常,可是为什么没有3.3V的。芯片已经换过了!难道这个PGOOD信号的发出需要收到什么?或者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吗?   这个板子反复重启3次就开始跑马,跑马的时候这个信号有3.3v.可是还没等机器亮机就关机了。再触发开关还是一样反复重启,反复重启的时候各个电压我都测了一遍  都有电压!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了,请大师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你可以试着刷BIOS看看!!!!!!!!!!

网友:
跑线看应该有受控,断开PG的受控看看,

网友:
独立显卡的 还值得这样维修啊 ,旧板子都很便宜

网友:
桥供电上准确测量一下,看电压是1.1V左右,如果有示波器,测量一下,看波形,有问题换电容。若不行,做一桥BGA。

网友A:
pg经过两个三极管,拆了,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经过两个三极管,拆了,试试看吧

拆管子后一样反复重启。一开始就拆了管子!!

网友:
是芯片发的pg是低电平吗,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B:
这个板 修得比较多  故障率 基本都是以下几个故障
1  IO 126-128  脚 VIN2检测电压故障
2  CPU FAN 旁边的 CPU EN   正常也换个
3  VTT 供电 丢失
4  VRMPWRGD 不正常 电压偏低
5 BIOS
6 小8超频芯片
修来修去都是这几个故障

网友:
是不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将下拉电阻直接拆掉试下

网友:
  IO 126-128  脚 VIN2检测电压故障 这个重点查一下,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意思是VRMPG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修得比较多  故障率 基本都是以下几个故障
1  IO 126-128  脚 VIN2检测电压故障
2  CPU FAN 旁边 ...

大神一出现  基本上就把板秒了   我受不了了

网友:
楼主    板子修好了吗    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楼主    板子修好了吗    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  ,手头刚好有一片

网友:
技嘉的主板反复重启最难修了,我遇到这个电压正常,就不修了

网友:
CPU供电有了,还是PG信号问题多一点三极管看看

网友:
坐等结果了,这个我也遇到过好几片还没搞得出来,搞得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网友(2017-10-20):
刚拿到手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哎还在再找原因。是不是电源芯片坏了不出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