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8XM-DS2不跑码

楼主(2017-08-13):
今天修到一片技嘉GA-F2A88XM-DS2上电不跑码,没有spd电压3.3,是不是这板子的通病,看论坛有个也是没有spd电压不跑码的,上图片都能看懂 上面图片里面红圈的电阻一头3.3一头0v,找个零欧姆装上正常跑码了,算是奇葩问题吗

网友:
简单,迅速解决问题,赞一个,加分必须的

网友:
有类似的帖子,很好下手,楼主技术也很厉害,能快速找到故障点并修复。

网友:
经验不错,暂时还没有遇到过,先收下了

网友:
我什么都看不到 的   我。 。 。
我我

网友A:
这个主板不插内存条都不跑码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spd断线的还是挺快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不插内存条都不跑码的。。。。。。

这种板子修的少,原来还有这一说啊

网友B:
看不到图片,不知是哪个电阻坏,spd坏还是直接飞线简单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不知是哪个电阻坏,spd坏还是直接飞线简单不美观

spd连接的一个电阻坏了,导致没有3.3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起来。

网友C:
楼主 这个电阻原来是多大的?装零欧姆的电阻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不插内存条都不跑码的。。。。。。

目前是没有遇到不插内存还不跑码的

网友D:
直接一坨锡应该也是可以的吧。这也是直接把电压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个电阻原来是多大的?装零欧姆的电阻有影响吗?

不知道多大电阻,没图纸啊,要是板子其他问题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坨锡应该也是可以的吧。这也是直接把电压拉过来。

一坨焊锡也可以,但是我觉着不是个保险的作用?

网友:
不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三代内存的板子  SPD都爱烧

网友:
这主板不插内存都不会跑马的,SPD供电断线就更不会跑了

网友:
谢谢楼上分享通病    收藏了

网友:
Spd spd spd 很重要,所以我说了三次,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碰到一样的主板可以做参考

网友:
主楼很仔细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   楼主是怎样发现是它坏了的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就是上拉电阻坏了,捡钱了

网友:
捡到死鱼了,,,,,,,,,,,,,,,,

网友(2018-01-29):
我的主板一样的问题,两边都有3.3V

网友:
spd连接的一个电阻坏了,导致没有3.3

网友:
感謝您的實際信息
這個電阻是為spd? 要么 ???

网友:
真是什么奇葩故障啊,怎么想到的

网友:
可能是有短路,也可能是技嘉的12v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 是起到保险的做用吗?

网友E:
能不能说明详细点  大哥   就这样简单嗮几个图谁能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明详细点  大哥   就这样简单嗮几个图谁能看懂啊

内存spd电压 打值卡测没有  那个电阻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