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6p,夹电漏电50ma,怎么找

楼主(2017-08-13):
没有明显的发热,功能就home键用不了,拆了指纹升压管还是漏电,怎么破

网友A:
指纹还连在什么元器件上接着拆下来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纹还连在什么元器件上接着拆下来试试看

嗯,这两天有点忙,明天不忙的话再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两天有点忙,明天不忙的话再去拆,

嗯,对照着点位图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
维修苹果手机的利润高还是维修笔记本

网友:
指纹部分就链接那几个元器件吧,你把这些都查查看看。

网友:
你要确定好是指纹用不了还是反回用不了。如果你指纹能录入就不要考虑指纹升压管。进水夹电小漏电如果功能正常要检查电容之间有没有氧化物没有洗干净。如果正能不正常,就检查对应的功能芯片特别是有使用BATT和MAIN电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