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蓝宝石RX370显卡风扇不转

楼主(2017-08-13):
蓝宝石RX370显卡风扇在电脑启动的时候会转几秒,然后就不转了,在玩游戏时显卡很容易超温。好像是更新一次驱动后出现的问题,但是现在试了多个驱动还是风扇不转。求救,怎么办?
我现在直接把风扇接到12V电源上了,噪音很大。

网友:
但是现在试了多个驱动还是风扇不转。求救,怎么办? 我现在直接把风扇接到12V电源上了,噪音很大

网友:
查查各供电,  风扇插座电压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