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7-08-13):
今天修到一片不插内存跑代码正常,插上内存跑15掉电重启,测量3.3V供电正常,1.5V_DDR和0.75V掉电。供电IC和MOS管都量不出什么问题,有哪位大神能提供分析思路?

网友:
cpu挂了,你换个u试试吧。。或者换内存试试。再就刷BIOS

网友:
查下桥哪里是不是出问题了,检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图也看不清楚啊   掉电我感觉最不好修了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几台 ,基本都没修好

网友:
刷个bios你会有收获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加焊下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