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可调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8-13):
两个月前在论坛买的个旧的,一天都没用过,恶心到手里了。谁会修啊aps3005dm,老是大短,电压才能调到20v。电压调到20v是电位器的问题,关键是还用着用着大短,有谁会修啊。

网友:
电流调不上去才会大短吧,都把电位器换了先,淘宝有多圈电位器卖,一次搞定,四个全换了省心

网友A:
那不是大短,是电位器坏了一次都换了就没毛病了,这是安泰信3005DM的通病

网友:
这钟电源非常棒,二手抢都抢不到。您多少钱弄到手的

网友:
电位器 是通病 全部 干掉  还不好 就把功率管 干了

网友:
前天我用了五年的安泰信也坏了,调不上去电压,换了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
用过几年的机器,电位器坏是必然的了

网友:
维修工具买二手的就是个 恶心到手里了的!
新的才几个钱!个人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大短,是电位器坏了一次都换了就没毛病了,这是安泰信3005DM的通病

确实是大短啊,5安的电流,有时候一按开关就直接5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大短啊,5安的电流,有时候一按开关就直接5安。

可调换了没,换了再说

网友C:
这不没有 研究 过  电压调不上去       基本都是 电位器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没有 研究 过  电压调不上去       基本都是 电位器 问题

有时候一按开关就直接大短。

网友D:
电位器换了故障还没解决就考虑输出的滤波大电容换了它,我朋友之前个可调电源也是大短后来发现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换了故障还没解决就考虑输出的滤波大电容换了它,我朋友之前个可调电源也是大短后来发现电容问题

好,到时候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安泰信电源电位器都是换的多圈精密电位器,

网友E:
中招了,小伙子。。。 好用的东西 人家会卖给你。。。。 都是做技术的。。谁都知道啊这水深啊,哈哈

要不然就是转行 处理设备。。。 这种东西才可以买。。。 东西用得好好的,谁会当二手卖???

网友:
这  只能 自己认了     谁叫买 二手的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招了,小伙子。。。 好用的东西 人家会卖给你。。。。 都是做技术的。。谁都知道啊这水深啊,哈哈

要 ...

就是说不干维修了,说没用过,结果拆出来,里面烂的,

网友:
唉,以后二手的不能买啊

网友:
买二手的就要有心里准备,我用的二手龙威也是接触不良出问题呢

网友:
我自己的电源换过电位器,电压不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