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台是5537 无触发

楼主(2017-08-14):
今天收了一台5537.这个机器挺漂亮撒。。。于是乎 有了贪念  想修好它,,,他故障就是无触发    三五幅都出来啦。我量了ec22 33 96脚都有三幅  开关按钮到ec那个脚也有3,24服   把他换了一个ec还一样  故障  按开机键只能开到0.01 指示灯亮一个》《原来灯也不亮,电源是0.00》  量了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对了这个板子是cpu      SB     NB   集成在cpu里的

哪位大婶子能给点思路  感激不尽 》《之前听别人说了不要轻易搞桥  搞大芯片   我就想现在到这个世界看看

网友A:
谁给点招

真的  在线等

在线等

网友:
换U  多明显的问题就是成本高   风险大  一般不考虑动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  和触发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给点招

真的  在线等

正确的方法 要根据时序查下EC的相关条件

你的这个有可能是大芯片问题了  具体还要测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