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自动开机,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8-14):
拿来自动开机,示波器量BIOS无波形,经测1.05v me电压没有!找不到小IC,直接从QPQ20 S极飞个电压过来,开机能显示,但还是不能关机,测PSON电压拉不高,为IO损坏,没这个芯片,直接从SLP-S3处拉电压加MOS管来控制PSON!如图显示

网友:
大神也是厉害了,各种改啊。这板子修起来还稳定吗

网友:
这种方维修,绝对是大神级别的,思路也太分明了。

网友:
这种改了要看运气,没准就彻底报废io

网友A:
1.05ME 电压,是给桥的ME桥块供电的吗 既然是ME模块 没有他不也行吗

网友B:
也是各种改,就是不清楚到底能不能长久用了。有时候IO出点状态,就是损坏的前兆,过了不久IO就彻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ME 电压,是给桥的ME桥块供电的吗 既然是ME模块 没有他不也行吗

既然设计了ME模块作用,那就必须要用。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问题啊,,,,,,,,,,,,,,

网友:
这种改法值得学习,以后这样修能省IO成本.

网友:
知道IO坏了  还是老实换一个吧  这样改  等于给自己留 下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各种改,就是不清楚到底能不能长久用了。有时候IO出点状态,就是损坏的前兆,过了不久IO就彻底坏了。

是的,我改IO的PCIE X16显卡检测脚到PCIE X1上面,断开PCIE X16与IO的连接,客户用了不到半个月,返修了,还是换IO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改IO的PCIE X16显卡检测脚到PCIE X1上面,断开PCIE X16与IO的连接,客户用了不到半个月,返修了 ...

是的,大部分都是过的了一时过不了一世。论技术角度,各种改确实不错,但是本着自己维修靠谱度和信誉度,有时候确实需要换IO来稳定,不然会给人一种感觉,这人夸夸其谈,但修的东西不稳定。最后给人的印象就是不踏实,没个谱。

网友:
厉害了楼主,跟楼主多学习.加分

网友:
换I/O芯片吧,不然返修更难搞,这个芯片料板上大把的

网友:
这样能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