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十块E40料板,要求无拆无修

楼主(2017-08-14):
求十块E40料板,要求无拆无修,显卡坏的都可以,要修无修,英特尔或者amd都可以,价格按照我前两天买的吧,看截图

网友:
这价格我也想要,                          你BGA还出不出,

网友:
都是做维修的,无拆还好说,无修的就少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无修估计是很小的可能性了

网友A:
嗯嗯  我店面有3块楼主可要,就加焊过显卡与北桥

网友:
需要的话联系我           QQ:73015954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我店面有3块楼主可要,就加焊过显卡与北桥

都是AMD的吗 还是有英特尔的 只是加焊 没有拆过显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AMD的吗 还是有英特尔的 只是加焊 没有拆过显卡吗

嗯  是的  显卡都仅仅加焊了,没有用BGA拆,2块AMD的  一块INTEL    你可以加下我QQ  我拍图片给你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  是的  显卡都仅仅加焊了,没有用BGA拆,2块AMD的  一块INTEL    你可以加下我QQ  我拍图片给你看下

主板全都可以触发,上电至1.78A左右,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全都可以触发,上电至1.78A左右,不显示

Q号码呢

网友:
6片,焊过显卡要不?…………………

网友:
估计一般手里很难有10片都是一样的E40料版

网友C:
你好,有5片INTEL的 原装拆机无修 估计都是显卡坏了  旺旺hbm8277  QQ5678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5片INTEL的 原装拆机无修 估计都是显卡坏了  旺旺hbm8277  QQ567853

好 等白天联系你

网友:
有修过电路,桥和显卡没动的,楼主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