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不触发经典维修

楼主(2017-08-14):
          LA-5971P
          待机电流0.049不正常,偏大、拆机习惯打公共点。各大电感阻值,发现公共点100多。偏低不正常然后打公共点与各大电感阻值。锁定目标。PL602与公共点
短路了。心想这下玩了PQ603击穿后面要烧一片,取下PQ603再打阻值,公共点正常。PL602对地40多基本正常(显卡供电)。装好PQ603通电待机0.021应该正常。按开关触发电流哗哗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
哈哈,显卡供电上管同公共点短路都不烧强悍吖

网友:
公共点阻值100多,一般是某组电压上管有问题,遇到过,楼主运气好显卡没坏

网友:
运气好到极点了 这样的都让你遇到了

网友:
经验就是财富呀。积累了奥谢谢分享

网友:
换上就好,居然没烧后级,也是够幸运的了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分析的挺详细的

网友:
显卡没事?运气不错啊,联想G系列质量真心一般

网友:
公共点短路又不一定会烧一片啊  待机3V短路才会烧一片

网友:
显卡太坚强了   竟然没报废  真是良心卡啊

网友:
楼主的测二极体值我学到了黑笔接公共点去测。接地的话应该测不出来显卡那里上管击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电流只是偏高,应该没事,如果是大短的情况下显卡就悬了

网友:
这种还好修了,遇到那种一触发到0.1几就掉电,掉到待机都没的才头大

网友:
厉害了  高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秒杀机,还好后面没有烧。。。

网友:
还是老机器有修头 哈哈哈哈  新的不好修

网友:
运气真好哈。。写的在详细点就更好。 了

网友:
累了困了 东鹏特饮 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了,就是捡钱呀,爽死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丰富哈

网友:
你这电流源哪买的啊

网友:
最好这里路供电一起换下

网友:
显卡供电上管同公共点短路都不烧强悍吖

网友:
现在的显卡我看都很坚强,穷前几天干一个显卡 温度太高了 既然没有坏 而且是A卡

网友:
楼主就是细心 烧鸡大发

网友:
第一,看电流确定是公共点电压不对,也就是的点火不成功,第二阻值100左右,想到的就是肯定是和某个电感通了,也就是上管短了,显卡不坏是万幸啊

网友:
这个运气还是不错的 ,今天早上的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联想的还在保修,拆开一看集成MOS管,都发黑了。显卡也短路了,我就默默的装了起来,

网友:
这机器也报不上价 ,,卖200大洋都没人要

网友:
挺好 我上次有个联想的本本CPU供电烧了个上管 换上不短 烧一会就短 怎么搞多不行

网友:
走大运了

网友:
运气好啊, 这样的都让你遇到了,不错不错

网友:
G455的桥很容易出问题啊,修好之后做好散热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也该是偷笑了 不过还好没有烧显卡

网友:
公共点的短路,没有大短的话,一般是电容短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上管短路,仁宝点火回路保护,要不然大电流就烧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猜你是东鹏特饮派来的技术员吧

网友:
看来后面的保护做的好

网友:
可以很强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这 种 捡 钱 机 最 好 了  嘻嘻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故障很好修,简单快捷

网友:
楼主多发一点难一点的故障,大家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厉害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在显卡芯片没有烧掉,  要不然可麻烦了

网友(2024-10-05):
LA-5971P 图纸  点位 BIOS

LA-5971P.bdv

BIOS.bat

32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NAWA1110.ROM

FLASHIT.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