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不触发,EC各交都没电压,BIOS也是

楼主(2017-08-14):
acer e1-571g不触发,EC各交都没电压,BIOS也是,求解决办法,
不触发
解决办法

网友:
查查ec的工作条件,不可能都没有电压的,如果真是都没有就看看待机是不是正常

网友:
对照图纸检查EC各个电压,不可能一个电压也没有的

网友:
对照图纸查EC

网友:
看看3v 5v正常不。在查查

网友:
EC有一个脚有3.3V的电压,刷过BIOS了,3V,5V都没有

网友:
都没电压?你看哈是不是连保护隔离都没过哦、、

网友:
那就是待机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保护隔离没有过吧

网友:
这机子好像触发后才出的待机,之前只有线性。

网友:
看来是没有待机 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点电压有没有?再查查EC主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bios个个脚没电压???不对啊 8脚3伏

网友:
南桥问题或有短路吧,摸摸看有没有发烫

网友:
你这样叫别人怎么回答你呢,你查了什么条件应该说出来

网友:
信息太少了 你要说下你测量的数据撒

网友:
图纸啊,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吧,还有就是待机的时候3 5V不会出的,要触发才有的吧,那么线性3V 5V有没有查过?还是认证的高级工程师?求助的时候把你测出来的条件标出来,不然你要人家怎么给你思路?

网友:
找图纸看看待机的开启信号那来的,EC的供电应该是待机的LDO

网友:
确定了问题所在,南桥烧掉,跟换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南桥坏了? 怎么还能把南桥烧了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少吧

网友:
量不有没有短路,为什么会没有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