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夏普LCD-52LXB45A的电路图

楼主(2017-08-14):
此机故障三无,拆机检查保险管正常,大电容+300V也正常,

12.2V电压无,后级电压全无。特求此机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mp;kw=LCD-52LXB45A论坛暂时没有,修电源板一般不需要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22&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 ...

好几个元器什都烧黑啦,看不清型号与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几个元器什都烧黑啦,看不清型号与阻值。

不行的话就换电源板吧,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
不行的话就换电源板吧,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2017-12-19):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话就换电源板吧,也不是很贵的

最终修理结果,从TB购得一块换上修复。

网友:
现在的液晶电视电源板损坏稍微严重一点就没必要修了,修了不一定用得住,不如直接买一块换上

网友:
去换块电源板比较好。去换块电源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