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5420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7-08-14):
如题在论坛都是EC进水但是都是不出集显电压其余电压都有 BIOS刷过 想求助的是 先有集显还是先有独显  现在懵逼状态

网友:
理论上是应该先有集显然后再有独显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6代以上机器需要跑码过内存之后出集显。

网友:
可以先看看内存那块,

网友: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呀!!!!!!!!!

网友:
仔细观察EC 这块 或者有断线 的情况 最好是 拆开 了再焊接一次

网友:
集显的供电是在跑码后才出来的,可以说明这机器还没有跑码

网友B:
先有独显还是先有集显问题不用纠结,有的机器独显供电在CPU供电前,有的机器在CPU供电出来跑码之后.
只要独显供电不是短路状态,一般不影响到CPU供电及跑码.
CPU供电正常就查内存的条件,过内存出集显.

网友:
集显的供电是在跑码后才出来的,应该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EC进水,你拆了EC看看应该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有独显还是先有集显问题不用纠结,有的机器独显供电在CPU供电前,有的机器在CPU供电出来跑码之后.
只要独 ...

谢谢你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

网友:
理论上是跑内存了。然后先有集显再有独显。看电流是不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过内存 集显供电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代以上机器需要跑码过内存之后出集显。

dell 5420是hm77的芯片组,哪有什么6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5420是hm77的芯片组,哪有什么6代

麻烦自己看清楚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