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50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14):
联想G450
客户拿来的,机子可以触发,电流到0.650,没有cpurst
查电源好,都正常
查时钟,发现时钟芯片损坏
换掉后开机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修复,

网友:
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河水。。。。。。

网友:
时钟芯片真的是坏的少啊 ,很少去怀疑它

网友:
思路清晰,高效。但修这样的机一般从平台复位查起。

网友:
这不是USB口常坏的那个吗。

网友:
时钟芯片真的是坏的少啊 ,很少去怀疑它,还没遇到过换时钟的

网友:
昨天遇见一台 没修出来, 好郁闷啊

网友:
哈哈  理论知识扎实就是好啊   不像我  菜的来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G450  修的  大部分是USB口短路   这个问题还没修过

网友:
时钟的故障 维修中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