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第一次开机通电,关机后再开不通电

楼主(2017-08-14):
一块联想AM2集成板,第一次开机 能通电,但屏幕上不显示,测试复位和时钟信号均正常,强行关机后(长时间短接两PWON针脚),再开机不通电,必须把外电断掉再重新插上才能开机,再强行关闭,再开仍然不通电,还必须断掉外电再插上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给以解答。谢谢

网友:
能开机复位都出来了,桥的问题可能最大,在开机无反应主板保护了,老机注意下CMOS电池电量和32.76K晶振。有惊喜

网友:
CMOS放电试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