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08-14):
Dell 14-5480  反复掉电重启  刷了工厂BIOS  故障一样 手边没有示波器,难检测呀

网友:
是不定时掉电还是什么,电流跑到多少,能不能亮机,这样说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能显示掉电。还是不显示。。。。。。电流多少

网友:
缺电压就会掉电重启,重点查电感电压和二级电压

网友:
是亮机还是不亮机啊,,有些是USB接口插坏的 这些的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楚。无法解释

网友:
能显示掉电,是不显示,电流跑到多少,多久掉

网友:
是不是35V的滤波电容啊  楼主修好了 吗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查啊   是不是 某个 电压没出来

网友A:
显示吗  开机电流是多少  检测哪里缺电压还是?

网友:
查下温控。。还有是不是有哪个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多给点信息,多测试一下条件,这样说没谁帮得了你。

网友:
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
或者那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吗  开机电流是多少  检测哪里缺电压还是?

显示电流正常  显示后就掉电了  是温控电路吗

网友:
估计是滤波有问题吧

网友:
能显示掉电。还是不显示..............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掉电的··测过一大堆条件都正常··就是掉电·

网友:
看看是电流到多少的时候掉电 再分析

网友:
能亮的  只能按时序测下  能换的都换一次

网友:
键盘排除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