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电流0.88A,维修过程

楼主(2017-08-14):
联想Y470电流0.88A,维修过程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学生,自己除尘,说是除完尘后,就不能够亮机了,处罚后电路是0.55A,以为可能是由于短路,告诉用户。拆机用万用表各种测量。结

果发现cpu特别热,后来拆开cpu后,发现cpu没有锁紧,于是锁紧后,电流一路小跑,上来了,感觉心情特爽,接显示器不亮。谁知道,接上硬盘和外接显示器还是

不能亮,再次开机,EC特别热,电流是0.22A,估计是短路烧EC了,拆EC后,电流是0.08A,还有短路。本人是一个维修小白,请大神赐教。

网友:
0.08 看下3 5V  看看有没有罗丝打到板子的痕

网友:
应该没那么复杂 CPU没锁紧应该不会短路

网友:
没上CPU  电流也上不了0.55啊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可惜没有图。。。。。。。。。。。。。。

网友:
EC我已经拆掉了,待机电路是0.08 A,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不知道那块哪有短路

网友:
CPU锁紧后,测周边的小电容,好几个都短路了,判断cpu已经烧掉。不是富士康 封装的cpu 插槽,老问题,应该是二线厂商给 仁宝 代工的主板吧。Y470 可能涉及上游缺陷,Letes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我是一个维修小白,LETES给仁宝代工的厂商,坏的几率很大,设计上估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不要恶意灌水   再灌水 就禁止发言了

网友:
直接换EC吧   绝笔是EC报废了  正常的机器  就是EC

网友:
0.08A的电流确实偏高 先 查下待机不正常的原因所在

网友:
没拿掉电池就清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EC挂了可能性大

网友:
测试一下客户的CPU,建议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南桥!!待机下有供电的也就南桥大面积了